联想F41A无CPU电压,在线等请各位兄弟帮忙看下不要潜水。

楼主(2011-04-11):
先修一台联想F41A笔记本,为摔坏机,上电无待机。
拆机发现无待机3V,5V。目测看见有个电感摔破,查图纸
发现为5V电感,换上发现还是无待机,查图纸

发现B+正常19V,后查系统供电芯片为8734A

发现V+没有电压看图纸知其为MAX8734_B+产生,发现PR76,PR77掉件了
补上后待机出来了,触发后测到1.5V,1.8V,1.1V等电压都产生了,就是没有CPU
电压,电流到0 .17A.查CPU供电芯片8770

19脚。25脚5VS都有38脚也为3.3V8脚19V,20,30脚5V,24,26也5V,而且触发时候高端管的G极没有波形
芯片也换过 了11脚基准没有,请问高手还会有哪里出问题啊?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说明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建议换8770

网友:
换过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拆机的。

网友:
8770容易坏

网友:
8770好多的板上都有用到,好找呀

网友:
谢谢了,我找下,有的话在换个。

网友:
难道基地的高手都不愿意施加援手吗?

网友:
打CPU座子阻值  有可能空焊或掉点

网友:
我也败过这种情况,楼主还有信号没有注意,3 39 40这三个信号都没有查
下管基极5V?属自保,查后负载,还有别的原因。 我修的和你的一样,可惜还没修好,最近没时间弄

网友:
我也在弄台   ACER的     也是8770     没弄好

网友:
好好查查   外围

网友:
lz连重要的6脚THRM都不查

网友:
图也不上一份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查查芯片供电   和  各组信号

网友:
ref没有,你换个pc170电容试试,要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怎么38脚SD#都没量一下,这可是关键引脚啊

网友:
哎!图还是看不懂不会弄呀

网友:
这个感觉像少一个VIN电压,查一下PQ7附近的电路,这个机开启电压是19V。不是5V

网友:
38脚,是开机蕊片的121脚出来的,是给电源IC工作的信号呢,没有这个信号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
二次5V供电有没有,那个电阻容易损件啊。

网友:
现在已经不修了,换板子。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