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居然坏它 晕死

楼主(2011-04-11):
店里今天来了个T43  进系统就死机  内存换  硬盘换   连主板换了都不行   一直死       最后没想到是光驱坏了          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以后大家注意了

网友:
你没有单板测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这机器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外设坏了,死机。

网友:
有很多机器都是这个问题啊,以前遇到很多

网友:
真是 罕见 草

网友:
T43一般是南桥坏 FBM的

网友:
机器死机的话我们首先不就是把外设排除吗

网友:
真惨呀   光驱坏了还能折腾一大圈!唉  维修越来越难喽!

网友:
CPU造成死机的我遇见过,好在先换了CPU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裸板测试,然后考虑内存,硬盘等等...

网友:
光驱死机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
呵呵,最基本的没试啊,最小硬件法。。。。。呵呵,外置的小东西坏,会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网友:
维修第一步排除所以外接鼓掌

网友:
先裸板测试额。。

网友:
是啊还是没有测试好,要是仔细点就会发现了。

网友:
罕見。。。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