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04-11):
谁能讲出这个1.25V产生的原理,三极管的E极为什么也为1.25V呢,我要学习啊。谢谢了

网友:
E端是1.25V啊,你都标出来了。

网友:
LM358的同相接在了1.25V 的参考电压上,这个电压一般是其它电压通过精密电阻分压得到,在这里这个电压是不会变的。LM358的反相接在输出电压上作为反馈,当输出电压也就是反相端电压小于同相端参考电压时,LM358输出高电平控制开启三极管导通,反之输出低电平使三极管截止,所以LM358输出端是一个方波信号。输出端接滤波电容使电压平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下的朋友。

网友:
这是基本的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电路,建议楼主看一下基础的模拟电路一书

网友:
楼主的图画错了吧…后面应该是N钩道场效应管吧…

网友:
3楼讲得很清晰,电路画少了一些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