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

楼主(2011-04-11):
我这又快主办  技嘉G31M      过段时间就关机。温度也不高。一会就关机,一会就关机。头痛,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查看下触发排阵那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会不定时关机的。电源有没问题

网友:
看看CPU风扇压好没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也不排除CPU  换了试一试看

网友:
关机后重启么,电压稳定不

网友:
会不会BIOS内设置了温度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先阮后硬,先把所有软件问题排除了再想硬件,不然绕很大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