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屡烧上管解决技巧。

楼主(2011-04-11):
昨天修了块技嘉P31主板,上电短路,拔掉12V供电,没有短路,
直接判断为CPU供电短路,发现有1组供电下管,2个都换过了,
测量到他的上管也烧掉了,换上上管,通电又烧,直接把这一组的
供电管都换掉,上电又烧,此CPU供电芯片为ISL6多少忘记了,还有几个
从芯片6612,后把这组专门烧的从芯片换到另外一组,上电,另外一组又烧,
开始那组OK,那么直接判断这个从芯片不好,换掉OK。

网友:
学习中,期待和楼主一样

likuang1991215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都是自学,不过修复率还可以。

网友:
LZ是自己开店做这行吗?自学的好佩服啊。

网友:
原来是从芯片损坏,记下了,多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把上管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波波的话,一点就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
把老是烧的那组的驱动芯片换掉不就好吗,在换之后,你可以先量一下这一组控制的对地阻值,应该跟别的不一样~那从线路不难看出控制走到驱动芯片~

网友:
你换完第1次就应该测CPU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不是我是给老板做的,我们店里面都修笔记本,我主板偶尔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