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联想20“的LCD开机黑屏

楼主(2011-04-11):
很郁闷,刚开始以为是主机的问题,结果主机是好的。显示器打开检查,能看到的都没有问题。灯管看不见,外接灯管了。那就换灯管。漫长的过程和小心翼翼的。灯管管座低压端都烧糊了的。换个灯管浪费差不多6根才搞定。装好OK了。妈的,联想的产品真垃圾。换的是19的因为我没有20的。22和21的又长了点。、所以换个19“的就是左上角和左下角有点黑黑的。

网友:
楼主怎么浪费6根灯管,是不是弄短了

网友:
学习技术,避免浪费。。。

网友:
灯管两边均匀一下应该就好多了

网友:
哎,管断了,19“的要短点,装进去不小心就断了。好心疼的。管座都烧糊了的,你想想架子脆的,那个框也是脆了,搞得我好心疼的。放外面测的时候不小心又断了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