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4-11):
从基地回来修的第一个本子。。V3000不开机
拿到手先把图纸打开。插上可调电源,有0.03的待机电流。拆开测tps51120有输出3D3V-S0,开关跳线处也有3.3V的待机。就开始着手查参与待机的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因为此BIOS参与待机条件。。遂侧待机波形。有数据。。看到边上有CMOS电池,顺便侧下。因为有的板子没电也会导致不开机。测发现有3.2V电压。。拔下来重新插上,放电。(根据维修台式机经验。有的是BIOS故障,清空CMOS即可)再开。。OK!看来就是这个问题。。呵呵。本来还想发挥下,测试EC,PWRBTN,SLP-S3#。。看来无需了。。。搞定。。

网友:
赚巧钱啊

网友:
运气不错,零成本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砍客户多少啊

网友:
淘宝买几块料板   把它修好。。。。。

网友:
修这么多V3000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不触发放电就OK的。拔了电池会自动加电倒是真的。
楼主修的是SON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