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花屏

楼主(2011-04-11):
  如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擦了N次,不行.请指教.

网友:
笔记本灯管、高压板、屏三者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点评):
灯管和高压板坏也会花屏啊?

网友:
外接正常证明显卡处理单元和低通输出基本正常!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好不代表显卡好    有设备显卡加焊一下,没设备拿风枪350度对准显卡核心吹个10秒钟再开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你可以用疯抢忽悠忽悠 试试

网友:
花的不很,就是进系统图片上面有红色,我拆开把往屏上去线的插坐加焊了一下,OK了,不知是不是这儿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偏色。

网友:
就加焊了一下,OK了,不知道是哪儿原因.

网友:
!!!估计是屏线口松了吧

网友:
拔的时候很紧,不像松了.是不是针有氧化呀.

网友:
明显的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c466a是不是带显卡板的那种603的显卡啊
换个631实验下

网友:
屏坏,显卡坏,显存坏的花屏大多数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最好拍个照片上来看一下,描述详细点

网友:
显卡 G86的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接口虚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谁有图纸不,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东西,大短,换了隔离保护电路的p管,和桥供电的上下管,现在不短了,但是桥供电的一个电感对地只有0.03,好像还是短,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