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不通电 求解

楼主(2011-04-11):
  一台联想SL410  ,现象不通电,插可调电源待机0。02,  按开机键后掉到0, 刚拆完机奇怪事来了, 正常开机了,  装完机测试也正常, 怎么开机都正常,  以为是静电捣鬼就放那了, 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机  跟刚来时故障一模一样....     郁闷了, 又拆,  拆到一半时通电,又好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求高人指点,   该从哪下手,  关键是没法查,  没等拆完就没事了...

网友:
沉了...   老师傅请进..    像是保护了,  又会自己好....

网友:
查查CPU供电吧  我遇到几台都是CPU供电MOS管虚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机器没有修好,换主板了,修好了说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仔细看板子。。哪里有和机壳接触不好的地方。。短路等。。隔离纸要贴的哦。。

网友:
是那里有保护吧,有可能短路吧

网友:
短路的话已经都查过了,  没短的,  而且,铝板能接触主板的地方我都用胶带贴过了...  起初也怀疑是铝板碰上主板短路了...
4_1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MOS管虚焊?   请问 你以前的故障现象跟我的一样吗?

网友:
时开时不能开    顺便把CPU供电芯片也加焊下  保险起见换了它

网友:
裸板有试过都正常吗?多按压一下桥,可能是锁上镙丝就引起虚焊了。以前有碰到过其他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我感觉是那个地方有需的,你最好是好好看看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外部设备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把机器外设全部去掉一个个排除

网友:
南桥有虚焊吧。。

网友:
装上机子,,,有地方 短路了 吧,,,, 仔细检查吧,,

网友:
使用最小系统法排除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