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A53笔记本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1-04-11):
一台明基A53的笔记本,时显时不显,如果显示后进bios后保存重启又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在0.98左右,显示的时候是1.几,裸板测试的,内存什么的都换过,先说下这板的南北桥是SIS968。 SIS672的芯片,开始目测主板,发现网卡rtl8201cl中间有烧糊的印,先拆掉,还是一样。没头绪无从下手,无聊找了个rtl82801bl焊上去,板子竟然触发不了 。待机变成0.02,正常可以触发的时候是0.01。后来怀疑南桥sis968,于是买了个回来重新焊上,故障依旧(把网卡拆掉了,换原来烧糊的网卡可以触发),真的不知道怎么查了。求教各位师傅支点招,谢谢了,新人学习修本本。

网友:
我是新手,不过楼主在没焊RTL82801b是是可以触发的吧?

网友A:
加焊北桥 那个爱虚

网友:
我感觉还是南桥有问题,你换一个南桥看看

网友:
焊一下南桥或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 那个爱虚

我找了电路图,看架构网卡连北桥去了,发了个北桥回来了,明天去重新做一个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他那个坏的可以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来要把一样的网卡才行啊

网友:
应该还是网卡芯片

网友:
发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跟大家讨论下,北桥发回来了,重新做上去,但是故障依旧,但是把后面找的网卡装上去之后故障就排除了,开机进系统上网什么都正常了,不焊接网卡上去竟然不行,他之前的北桥用这个网卡是不触发的,最后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换个号的北桥不装网卡为什么故障依旧?还非得装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