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客户拿来一块p5kpl-am se的主板声卡芯片烧坏了型号看不到

楼主(2011-04-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p5kpl-am se的主板声卡芯片烧坏了型号看不到  谁手上有这样的主板麻烦看一下什么型号  有图纸也行 谢谢

网友:
刚帮你查了图片  声卡 ALC887

网友:
这种板的音效芯片是ALC662

网友:
谢谢 上个887 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插上个USB声卡不就方便了!

网友:
装上个PCI的

网友:
板载Realtek ALC662 6声道HD声卡

网友:
你修板子报价是好多!!少了还修什么!!换声卡不是更方便么 高端板子也没那个必要吧!!何况换个声卡不比你板载声卡差吧!把时间都浪费了!!换声卡节约时间!你还可以修下一块板子!!你觉得谁划算!!

网友:
887的声卡还没见过,应该是662的

网友:
什么原因能让声卡烧成这样子啊?

网友:
现在修主板  声卡 网卡 PS2之类的部分功能坏了 都没什么修的价值, 直接换个外接的又方便又省时

网友:
帮你看了,手头有这个板,是662的

网友:
独立声卡的话前置就不能用了啊

网友:
ASUS   G31 P31 945 这些6声道用的都是662的声卡

网友:
这个主板网上找到图片有662 和887两种声卡 。引脚定义都差不多的

网友:
662的应该

网友:
662,887可以通用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支招  板子换了个883的芯片 装驱动正常了

网友:
我试过662和883的能通用,就是我手上有块板以前是883的烧了换成662的,装上驱动后声音好像小了点,开到最大也小,不知道以前883时是不是声音大。

网友:
网上找到的是ALC887

网友(2014-11-15):
这个芯片坏了,一般都不会再修了,直接换PCI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