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 高配置机器掉分区

楼主(2011-04-11):
     一台富士康机器,i7八核  ,500G  硬盘  ,  8G 内存  , 独显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装不了系统,装系统死机,没有坏时,CPU 的温度达到90多度,,因为没有商标,售后不保,到过其他的维修店修过,不过还是没有搞好,拿过来先搞系统,用U盘启动到PE时,看见没有分区,于是重新分区,在GHOST系统,G进去了,在装系统的时候死机了,,重启在进PE时,分区又没有了,就我装了3年系统经验,不要说我没有保存分区啊,我的分区很好,就是一进PE就掉区,后来是直接到别的机子是GHOST的,这样就可以进系统,这个死机应该是散热的问题,但是为么子进PE就没有分区了啊,

网友:
换一块硬盘,看在本机分区后,分区还掉吗?
若不掉了,那可能是以前的硬盘有问题,若还是掉,再用最小系统法排查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在台机G完装上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G完后,装机可以进系统,但是一进PE还是掉区,硬盘我测试过,是好的,绿快都没有一个,我只测试了前面50G

网友:
装W7试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修好了。说说是怎样修好的。

网友:
PE认不到分区??大哥,你把硬盘拆到台式机上面去,保证可以认到,这不是掉分区。。。。。PE 系统的问题。。直接在台式机上复制完GHOST文件再装机器上

网友:
I7 8核还死机呀

网友:
呵  好像是有的机器进PE是认不到硬盘的呀要在BIOS下设置才可以

网友:
PE不一定支持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