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1-04-11):
顾客拿来说加电不显示。试了一下,报警 三短一长四短。过一分钟才亮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   指点指点

网友:
清空一下BIOS

网友:
内存是不是插在 第一个槽的?

网友:
清下BIOS看看,IBM的机子换内存,或U之后都会报错,但是能正常开机,你清下BIOS,再设置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能亮不错了。服务器都挺怪的。

网友:
嗯,设置了一下BIOS好了。也不报警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又学习到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