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IO

楼主(2011-04-11):
我想咨询哈。。。就是那个笔记本的IO和超级IO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不好代换,超级I/O有程序

网友:
那超级IO又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和普通的IO功能一样的。。?

网友:
超级I/O的程序的,换普通的有可能不开机开机不显示

网友:
那也就是说超级IO和一般的IO是有关联的。。。缺一不可

网友:
就是一个有程序,一个没有程序。两个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超级io一般在芯片上面都贴着型号

网友:
超级IO集成了更多的东西

网友:
你说的超级IO是台式主板那样叫的  笔记本的叫做EC 不一样的

网友:
哦 、是这样的哦。。。有点明白了。。。是不是超级IO有点BIOS的意思?

网友:
超级io属于可编程的,通过编程配置各引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