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一天之内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1-04-11):
今天接收到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在一二天内有一次会花屏.会自动恢复.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不错,在哪里工作?

网友:
1.内部电压不稳定,检测是否有不良电容
2.屏线,屏线接触不良
3.驱动板不稳定
4.屏本身问题!

网友:
这种软问题不好判断啊、、、

网友:
也就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
和屏的关系大

网友:
屏线或屏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