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DV2000,M2000,ZE2000,NX4800 通病

楼主(2011-04-11):
DV1000,DV2000,M2000,ZE2000,NX4800 通病如下:
1、插上电出现大电流。
出现大电流的实质就是18.5V有短路。
18.5V 短路的比较多,分为全短和不完全短路。
全短就是0Ω,全短的话,大部分原因是电容坏了。
不完全短路就是有一定的阻值,一般是MOS管坏了。
①判断方法:
1、插电,用手摸所有的18.5V 滤波电容,哪个烫手就是那个OVER 了,小心烫
伤啊!
2、这些主板在设计的时候,18.5V 的主电压去后继供电电路时,都经过
一个黑色电感,可以去掉,运用隔离法具体摸清是哪个支路引起的短路。
②不完全短路,处理方法:
1、测量18.5V 供电的阻值,阻值接近3V 或者5V 待机阻值的话,就是产
生3Vpcu 或者5Vpcu 的高端MOS 管击穿了,其它以此类推。最后说一下,
大部分这种短路的话,电源接口附近那个八pin 的mos 管也会坏掉,型
号大部分是4411,4425,4435。
2、插上电出现小电流。0.10A 左右,大部分是3Vpcu 短路,I/O 坏的特别多,
手摸的话,会热热的,型号是97551,87541。这两个完全通用,可互换。
3 、无待机3Vpcu 和5Vpcu:MAX1999 虚焊很多,尤其是DV1000 的,因为DV1000
有一批主板生产的时候,在smt 产线打件时候,出了问题,容易虚焊,我们每
天修那些主板的时候,不管什么问题,我们部门规定全部要加焊1999 的。
4、无声音:外接音频接口附近有个小管子坏的特别多。
5、南桥和北桥短路的也比较多,大部分是北桥2.5V 短路,南桥1.5V 短路,
都有一个大黑色的电感,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6、DV1000:915 芯片组的,南桥虚焊的很多,会引起不亮或找不到硬盘,突
然重启掉电等。
7、CPU 电压出不来的也比较多。1907 坏的不是太多,好多是供给1907 那个
二极管坏的挺多的,好多人查不出来,修不好。
8、采用AMD CPU 的ZE2000 和V2000 中,好多跑2E,2C 等的,内存不过,CPU
座子虚焊的很多。

网友:
自己支持下 刚加入  希望尽快能转正,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