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一块主板进系统蓝屏问题

楼主(2011-04-11):
主板进系统蓝屏,进PE也一样!试过低格,试过换硬盘,内存不能替换(该机为品牌只支持现有内存),还是不行啊,求助高手帮我解决一下下!

网友:
清一下CMOS,重新刷刷bios试试吧,不过怀疑还是内存坏的多

网友:
LZ什么频率的条子,只要不是服务器主板,普通的PCB板子都可以换内存的,要没就是内存工作条件有不正常,例如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