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1-04-11):
   我的宏基4733Z笔记本开机有的时候不显示,放一下它又会显ACER的LOGO,但然后就死掉,直接又断电,再马上开机就又不显示了,又需要放置一会儿。
   之前我有动过这笔记本,因为女朋友进汤去了,但里面拆的时候问题不大,后来装上用了三个月左右,一直都很好,今天突然在用的时候花屏了,然后关机就这样了。请各位高人说下怎么回事。

网友:
仔细观察下主板

网友:
多半主板腐了

网友:
进水板,不发言了,没规律的

网友:
三个月腐蚀了PCB板或者元件,你仔细看看进汤的地方的A面和B面

网友:
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吗?进水机子第一回没搞好第二回就嘛烦了

网友:
是之前进水后留下的隐患故障,第一次你肯定没彻底处理,现在看来只能查查显卡的附近有没有腐蚀的元件再说吧。

网友:
既然进水后拆过应该板子已经不换烂了吧,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先考下板,再加焊下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主板拆下来,BGA是点了胶的,我放在烤箱烤了几个小时,装上好了。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卡问题的,烤烤好了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说,你不过花屏看屏线那一块有没有进到,没有在看一下显卡那边

网友:
拆开看看显卡吧,花屏首先想到的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