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有CPURST#一两秒后马上掉电保护

楼主(2011-04-11):
IBM T40,电流上到0.4几一两秒就直接掉到0,保护了。瞬间测有CPURST# 1.05V。
求个思路。
-------------------------------
短接温控芯片的3,4PIN,不掉电,但不跑码,后来发现是安全芯片没有扣上去。扣上就正常点亮了。但进系统不认网卡。

网友:
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的上电时序很严谨,CPURST#都出来了,就代表电压都正常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CPU成功寻址后,初始化完显卡,屏幕显示LOGO时,才开启的,此时如反馈不良,则掉电了,
CPURST#正常了,那只能表明BPWRG,VR_PWRGD是好的,之后引起掉电因素,还有诸多,且你所说一两秒后马上掉电保护 ,时间很短的

网友:
楼主不是远程培训学员吗,如若不信我的话,你问下你的老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相信,听你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多谢。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温控芯片的3,4PIN,不掉电,但不跑码,后来发现是安全芯片没有扣上去。扣上就正常点亮了。但进系统不认网卡。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把温控去掉怎么还是掉电啊

网友:
IBM的很难修的

网友:
IBM的应该是很好修的,特别是联想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