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的短路

楼主(2011-04-11):
   随手接过一块板子说是短路,主供电短路,差mos管,发现电池的上管和1.5v上管坏,换了之后主电正常1.5后还短路,跑线路进北桥。量桥上电容1o,2o了,决定换北桥。换了亮了,心喜。师傅说看看电池能不能充电,吊还真不行。看供电芯片pu4 isl6251明显烧坏,换了之后还不行,查周边电阻,发现20,2o电阻又坏了,iref的143k电阻没有了,哎,我眼里不行师傅一眼就看出来了,小弟我还在跑电路,跑了半天。所以说这个经验和眼力差太远。师傅20分钟搞定的问题我还要jjww查电路。心得体会,仔细观察观察,然后找图跑电路,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摆在板子上,新手和老鸟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眼力,老鸟都是3只眼,哈哈.先看电阻后看电压什么

网友:
c46电路图

LA-3691p IHL00 联想C46系列图纸-_0308.pdf

LA-3691p IHL00 联想C46系列图纸-_0308.pdf

网友:
能修好 以后经验多了 就快了

网友:
如果不是这样,到哪里修笔记本都问你有几年经验呢

网友:
你还好修好了我这里台,还没好哦

网友:
修啥都是经验,比方说我修液晶,看啥型号,听啥故障,就基本知道个大概,89不离10

网友:
只要是解决故障!

网友:
请版主告诉下你的cpu供电电感对地多少的,桥供电电感对地多少的,我这里有台无法修复,谢谢

网友:
你还好师傅直接让你修,我连拆本本的机会都很少啊

网友:
学习了 还好啊

网友(2011-05-21):
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一块板拿在手中,心乱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