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R集显 待机0.01按键没反映

楼主(2011-04-11):
这机有3.3的电压 开关键 也有电压 按下也有跳变。但就 一点反映 也没有。LDO 3  5V都有。
那几个电压都没有。用红线标的那几个,太闷 了.

网友(点评):
这里是图纸区,老兄,

网友(点评):
v3000的待机电流是0.03-0.04,0.01肯定不正常

网友:
好,知道了

网友:
3 5V  滤波电容出的问题多  爱短路

网友:
看一下南桥晶振起振了不

网友(点评):
3V 5V有不开机 晶振损坏的确实很多

网友:
待机电流都不对,3。3V和5V没出来吧。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看下电路图会有帮助的。

网友:
按照思路查找吧  BIOS  EC 南桥的电压时钟 复位

网友:
是啊,这机器应该0.03

网友:
EC、bios都考滤了没,

网友:
看一下开机时序吧

网友:
您好,差此主板什么开机。。。用门,专用芯片,还是IO,RTC,晶振,RSMRST,PCI

网友(点评):
额、是笔记本不是台机

网友:
待机不正常,哪个电路没工作吧

网友:
对照图纸,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VCC  RTCVCC  PWRSW   PWRBTN   KBC_RST

网友:
你查待机条件  自个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要出待机3V5V的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待机都不正常     修待机

网友:
图纸呢,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查开机条件慢慢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吧,我这还有个,电压都打开啦,时钟,复位都有啦,就是不开机的.纠结死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3  5V短路的话,那待机电流什么可能是0.1

网友:
看看那个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换3 5V电容  不行再换I/0

网友:
时序才重要啊,不要听东听西德,一步一步的来啊

网友:
看到图纸慢慢来吧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待机电感线圈上应该有3 5V才对

网友:
你这么多信号没查 当然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刷个BIOS先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 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看看EC和SB 有没有波形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啊,待机0。03,有可 能是3V,5V没出来

网友:
看下给南桥的信号发过去没有呀,有的话考虑南桥部分问题,没有EC呀BIOS呀都有可能。

网友:
查一下开机时序吧,

网友:
主板上是不是有什么短路的地方,LZ自己查下

网友:
按照时序来

网友:
说的不详细,没法分析啊

网友:
理清思路,慢慢来,分析问题很重要啊

网友:
这机器不加电EC坏的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