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盲目解决三星R25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04-11):
今天盲目解决三星R25时显时不显,不显的时候电流停在0.97A,而指示灯会显示闪一下肯定会显示,这种类型不知高手是怎么解决的,后来一发狠,就拿STEINEL 2310 开450°,风力3级,把板正面加焊一遍,现在机子测试20次开机,都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电流0.97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要做BGA,不然客户拿回去没多久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板子爱变形 最好一次性换升级芯片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是放恒温烤箱里烤一个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