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A42J 笔记本充电IC CL=CD 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4-11):
请问华硕A42J  笔记本充电IC    CL=CD   具体是什么型号,我在论坛下了那个PDF  ,找不到

板号为:K42JC   找图纸

网友:
技服的朋友帮个忙啊,

网友:
这种新机器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很难认,很多都标个代号。而且网上还买不到。

网友:
这本就是没不到图纸,烦啊

网友:
会不会相当于一个信号啊? 或两个符号都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RELTAKE的芯片吧 你找找那个代码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简写的代码,TB上应该查CL=

网友:
CL=查不到任何东西啊

网友:
实在查不到,哪位朋友给我一份图纸也好啊,也能找到

网友:
请问图纸上的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那么就可以代换板子上的这个芯片,我想看看图纸可以给我一个连接吗?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好了,但我找了半天都没有图纸

网友:
那应该是RT8205 待机芯片

网友:
是RT8205,,出待机3V,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