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的原装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1-04-11):
刚刚接了一块INTEL的原装主板故障检查以后是,CPU不工作,我查了CPU的电压上管的12V有上管的S级没有输出,内存供电正常,32.768两差压差也都正常问一下在查那里。很

网友:
没CPU供电。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要查主芯片的EN。以及总线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