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1-04-11):
华邦25x40bios芯片能用25x80代换吗?请有过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25X80能代25X40,反过来不得。

网友:
不可以。因为我试过

网友:
不可以,一个4MB一个8MB的容量

网友:
厂家到没事。但容量要一样。

网友:
一个是512的BIOS  一个是1024的BIOS   肯定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总线,电压一样的情况下,把多余的4m填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不成功,不知多余的4M怎么填充啊?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