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装系统不能引导何解。

楼主(2011-04-11):
HP DV2000装系统不能引导何解。不管是XP 还是VISAT

网友:
分区都正常吗?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可能硬盘接口跟主板接触不好  你用力压压看看

网友:
你说的具体点,笼统的一说谁知道啊

网友:
U盘,外接光驱,都试过没,装的时候最好显卡驱动先别打

网友:
最好先确定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排除一下,遇见问题不要慌

网友:
硬盘分区表出错了吧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修复下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