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没有声音

楼主(2011-04-11):
一块精英845GV M2主板,装XP SP3系统,没有声音,驱动已成功安装,右下角的托盘里也有小喇叭的图标,但就是不发声。请高手出手。

网友:
你确定你的接口那是好的吗

网友:
后来有一块同样的主板也是同样的故障,后来想到可能是插针的问题(我的前置音频没有插上)。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把音频输出口附近9针插针中的5与6、9、10脚分别短接,声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