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 掉电

楼主(2011-04-11):
今天 接到一台东芝A60本子
待机正常  ,开机掉电    电流跑到1.03过两秒左右就掉了。。。测了3.3V 5V 2.5V 1.8V
都有。。加行了EC也不行的。
请问大侠们是什么问题
哈有就是能不能提供 掉电这一方面的资料啊。。
能开机 不亮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各位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

网友:
电压没出来也会造成触发掉电,或后面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两点 缺电压  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