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KH425C 内屏不显,外屏正常

楼主(2011-04-11):
HEDY KH425C 内屏不显(完全黑的),外屏正常

内屏黑的,切换无用。
测高压条有18.5V,,没有开启电压3.3V,5V都没有,只有一个0.27V光暗电压
外接高压条,内屏可亮,白屏。。。。外屏正常显示

由于客户很急,又没有屏线换来试,直接给做了北桥,SIS蕊片组集显的

网友:
板号KSW01,VER 1.0 有图纸的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打下屏线插槽组织,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屏线插槽周围的电容换掉

网友:
没先换屏试吗,屏线也有可能,但北桥就从来没遇见过

网友:
感觉有个信号没出来,高压条没开户电压

网友:
屏线找不到呀。郁闷

网友:
下个图纸 照着查

网友:
找个屏试试?  屏,我用外接灯管可以亮的。

网友:
忽然亮了正常了

网友:
摇了一下屏,重新开机后亮了,关机再摇一下又不亮了

网友:
没动哪里,现在都不触发了,救命呀

网友:
看是不是折到一定的角度就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屏线断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但现在故障点更大了

网友:
SIS的桥都没那么容易嘘的   在加上北桥又大不好做呢    LZ冲动了

网友:
查桥接芯片

网友:
估计北桥问题。

网友:
看屏的条件OK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问题也会这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桥接芯片????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机器修好了!   刷了BIOS就好了。。谢谢 大家的关注
BIOS参预开机,不触发是BIOS问题
刷完BIOS后反复开关机。暂时正常。

一开始的内屏黑屏是否跟BIOS有关系,实在搞不清楚!!!!
还是跟那个桥接蕊片EVL307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器修好了!   刷了BIOS就好了。。谢谢 大家的关注
BIOS参预开机,不触发是BIOS问题
刷完BIOS后反复开关机。暂时正常。

一开始的内屏黑屏是否跟BIOS有关系,实在搞不清楚!!!!
还是跟那个桥接蕊片EVL307有关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375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