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插电源短路

楼主(2011-04-11):
今天接到个康柏M2000,开机无显示,拆开测各组电压正常,只有一个只有0,7V,测旁边电池供电芯片时不小心2个脚碰到一起了,现在开机电流很大,烧旁边的场管。换了场管还是烧,求高手指点,哪里短路了,,,芯片是MAX1772

网友:
楼主  发错区了    这是液晶区    既然你都说了IC的型号  十有八九就是它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正在订货,到了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