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机驱动板有谁修过吗?

楼主(2011-04-11):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各户拿来一台17寸广告机,故障是屏幕只显示无信号输入。后查的是一个解码板出问题{解码板我个人理解为:播放板把CF卡读出来,把信号输入到解码板,再经过解码板解码成VGA信号输入到驱动板}可是根本没有相关芯片更换,也找不到原装板子,于是联系厂家,可厂家说他们已经不生产这种老板子了,现在只有升级板,但装上一样能用。。。。。就这样杯具发生了。。。花了350大洋把货发回来,把线改改装机。蛋疼得事发生了:居然只有声音没有视屏。。。我可以确定我得驱动板,高压板是好得,供电也是正常得,为什么驱动板没有ON/OFF输出!!!之所以口水连篇,就是望有大侠能告诉小弟这种驱动板难道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比如还差一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没有得信号啊,或者电压之类得!!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实在不行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如果新发来的驱动板有问题,可以要厂家换一片

网友:
和我的一样,花了112买了一块驱动板到现在还是在那里睡觉!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有部分驱动板是反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低电平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电平是指什么高电平吗?我不怎么明白。

网友:
不是没人帮啊.是无能为力啊.

网友:
是呀。原理上不是很懂。所以。帮不了你中。

网友:
我们常修的广告机的驱动板就是咱们液晶里常用的2025的板子,解码板我们是另外相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