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高迪850-B,心酸的高迪936A!工具,窝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04-11):
老爸前些年买了点维修工具,虽然他不会修!~~
        在家里边考驾照,边复习下硬件知识!~

用着高迪936A的烙铁焊东西,打到480度的时候才焊得动主板上的元器件...
温度高点就高点吧,用了些日子....时常把芯片的焊盘弄掉。。
       想调低点焊吧,不打到最高点480度,,它还焊不动东西。。。
   温度不稳,不能正常控制....想想,将就下喽。

用家里的高迪850-B的风枪吹芯片、吹场管!~
       吹了上10分钟,这芯片就是一动不动。。
   随之带来的,是我那想不通的疑惑。
           于是,上网看了一下《月饼原创视频之焊接基础》。
再次焊接,结果还是一样一动不动!~
       在无奈中,在怒火中...
一个不小心...呵呵,也许是我太用力了。把芯片连焊盘都翘掉了!~
       在恼火与郁闷中,放弃了。。
而在刚刚,
窝在百度搜了搜这高迪的东西....不然,真是个垃圾。。。

在此,求助大家....这烙铁和风枪到底买哪种好......给点意见。?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老火哦,扔掉。垃圾牌子恼火.

网友:
我用的焊台就是高迪,回温慢。
勉强用
风枪用的是HUKKO850A。
还可以,基本拆焊不是问题
安泰信3005
希尔特580U
这两个就不多说

网友:
高迪的东西还算不是很差,起码它的焊台变压器没太大的缩水,早期的电脑培训学校很多讲师都用它做示范,936发热芯本人也在用,国产发热芯通用型的就属高迪和深圳白光质量比较好,不过高迪对付有铅的板卡还能胜任,如果对付无铅的就算白光936也不顺手。

高迪的936焊台估计楼主是没有对其进行过温度校准,就是CAL孔,你用十字螺丝刀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即可,温度应该会有改善,一般厂家出厂时都把温度校准调在中间的位置,以免新手误调高温缩短发热芯寿命。

网友:
我用的工具和楼主的一样,做无铅的时候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别的都还挺好,如果想换的话可以换威乐和白光的烙铁,风枪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克快)936十年、AT850DB六年的漂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窝还不晓得啊!~~谢谢提醒,窝自己试试看吧!~~看有没得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281-1-1.html
看看以上楼主帖,看看结果...高迪真垃圾

网友:
慢慢点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高迪伤了我的心,是我永远的痛

网友(点评):
哈哈。不会这样悲剧吧?

网友(点评):
如何伤了你的心?可以说明一下,哈哈。

网友:
到基地商城买而过安泰信吧。国产的,质量还可以。重要的是售后有保证!

网友:
月饼老师在示范焊接视频里用的是哪个型号的焊台,还有啥牌的焊丝(熔点真低啊)?

网友(点评):
安泰信的。锡丝有铅的 183度熔点 友邦焊锡丝。基地淘宝店也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安泰信936B的烙铁,不用自已调,厂家都调好的。很好用的。焊接功夫都是用它练好的。

网友:
自从我在单位做元件、工具采买也有十几年了。给自己、单位买的焊台、风枪不少了,高迪的东西寿命是最短的,败坏哥名声呀。

网友:
还是焊工不行滴

网友:
我们用的是普通安泰信牌和兆信牌的

网友:
高迪焊台你偷走了楼主的心,,哇哈哈哈,玩味无限高迪936焊台。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高迪952—B的,把温度调到最高,风枪上显示480度,我用温控器测了一下,才300度。每次吹芯片都要把温度调到最大,不知这个风枪换个发热芯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用的也是高迪的啊,没有楼主你说的这些现象啊,温度也蛮准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司登利热风枪,

网友:
我也在用高迪952-A的二合一焊台,风枪温度还行,烙铁一般般,回温不行,我还以为是本人技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