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L

楼主(2011-04-11):
GA-G31M-ES2L 诊断卡显示FF不跑马  RST灯常亮  cpu、 内存、南北桥, 工作电压正,时钟正常.CPU座也没问题。可以说都正常,就是复位NG。呀。。。。。。。。。。。。。换IO试试~(技嘉专用的IO)一样。心想!会不会是南北桥呀!还是BIOS ,这板双BIOS应该不会吧(技嘉的通病)!要不试试看!对换了一下!还不行~算了!刷看看吧!于是上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 。。。。。。。好了!上机测试~来了!跑起来了!总结:技嘉的通病BIOS程式爱坏。注意看RST灯不是常亮的他会闪很快的闪。

网友:
还有很多问题都可以先刷BIOS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z4654688 -2
跑车霝魂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之前修过双BIOS的GA-P43的也是bios坏了,没招了才试试看的,居然还真是

网友:
我手头上有这样的三块板,就是没编程器,丢那拉

网友:
好像技嘉板子都爱坏BIOS吧,之前遇到好几块都是刷BIOS修好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爱坏 大家都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IO 正常不啊啊

网友:
还没修过BIOS坏的

网友:
技嘉的 还有原装INTEL的 都爱坏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bios好的

网友:
晕,不复位也要刷bios,还让不让活了

网友:
额,,又是一个通病问题,,  有谁还知道别的厂家的板子有什么通病没有啊 ?

网友:
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G31的那板其实可以换小的U就会有复位的,有示波器的可以打出其实是复位成双感波那种形态.

网友(点评):
您说换频率低点的U就可以用是吧,双感波,是不是像复位两次,我有时候看诊断卡,好像是复位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