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1-04-11):
这里是维修的版块,本不应发,想来论坛也有懂的朋友,给出个建议,以下该如何做:

  在测包机上装条码机扫描成品 REEL 上的标签( 阻值, 精度)并与仪表设定之阻值,精度比对, 发现错误的,立即停测包机并报警,这就是条码机的作用.

客户有需要7寸REEL 的,也有需要13寸REEL  成品的,大盘子。

条码机要求如下:

  已经答应老板说能做出来,这几天给结果。朋友们 都给出个建议

网友:
有了初步思路,只能在PLC 程序中加程式来达到上述要求.

原理:  在PLC 中加入程式,使其能自动识别现在生产的是7寸盘,还是13寸大盘。 并建立7寸盘旗标,

做7寸盘时,如果S2  (13寸盘 SENSER ON),  则程式控制测包机待机中,不报警(菲致命性故障), S2  OFF 后, 继续测包

硬 件:  接法如下, 外加1DC  5V  REALY   ,  其NO 触点接入PLC  ,  S2 ON  信号。

plc 部分新增部分程式:

PLC

网友:
到现在 PLC编程 我还不懂
梯形图更别提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觉plc人们不是太容易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