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式机,开机很慢。

楼主(2011-04-11):
客户说开机慢,每次开机,硬盘都自检。有时还开不了机,把插一下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现在开机就正常,我怀疑硬盘有问题,用MHDD检测硬盘有坏道。客户报价换硬盘。客户那走了,没过三天,客户又来了,还是那个毛病。怀疑我之前硬盘没有问题。客户要求我换回原硬盘,我说这样吧。我在帮你看看。客户同意了,从做了一下系统,用了三天之后发现又进不了系统。我怀疑电源有问题,换我的电源试了,几天没回,给客户打电话,换电源。问题解决。写的不好,大家见谅,

网友:
供电不好,可能有时会不认硬盘,,,

网友:
那客户没有说再换回他的硬盘再试试啊

网友:
再卖给他一块硬盘  说电源不好接连弄坏两个硬盘

网友:
这个不好,第一次没给人修好,还让人换硬盘。客户不能发标吗?

网友:
现在电源很多是很烂的

网友:
买电源 别怕 W数大  现在的电源多数 用一段   V数就不够了  CPU 跑不起来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给硬盘供电的那个接口 我之前就碰到过

网友:
楼主换了电源有没有收费.或者告诉客户??客户后来没要求你换回原硬盘??

网友:
你怎么没先换电源看看那。。

网友:
很少有这个问题。  一般自检 , 我都是关注册表的开机自检就搞掂了。

网友:
听说过没遇过

网友:
遇到这种回头客,,话说很难应付

网友:
学习了。。。如果我是老板,那个客户回来换原来的硬盘的话,也只能换给他的,因为是我们检测错误的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的比较多,是电源的问题,电压不够造成读盘难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毛病还是不多的@

网友:
老机子1半电源坏的多天热了

网友:
供电不足啊!!!偶

网友:
看来电源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推荐 “野狼”电源   只要55元的成本,还是大风扇的!3年质保,

网友:
这样维修,客户不发标?太好说话的客户了,

网友:
以后就用好点的电源,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特殊哟

网友:
电源和硬盘同时都有问题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    不过不多见

网友:
一般细捷的盘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麻烦 只能一样一样试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就容易坏硬盘。

网友:
我总遇上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给人换硬盘,跟人说一下把电源也换个

网友:
便宜没好货,中国质量!?

网友:
开机自检嘛,我也有试过哦,装过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我觉得好多问题都是电源有关的哦

网友:
我笔记本的电源不好的,开机经常自动重启,换了一个就好了,还以为笔记本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A:

讨论问题。。说话别带攻击性语言。你最好放文明点。有点教养好不好,谁说电源不能引起?你不烦可以去试下,

网友:
呵呵,没遇到过这样的,不过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回试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过启动不了,不跑码,电风扇转,发现主板电容鼓包,量电源电压也达到正常,跟客户报价,拆板换电容,用自己的电源测试,没问题,装上主机,又一样不运行,我才注意到电源里面的电容也鼓包很多了,又不得不从新跟客户谈价,换电源,客户也有点生气

网友:
第一次听,电源坏的很多嘛

网友:
好像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检那些设备的

网友:
现在的电源厂家都在偷工减料。

网友:
关机慢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2013-10-14):
做维修的要感谢山寨垃圾电源,没有了她,来你店的客户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