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求救

楼主(2011-04-11):
已知电压5V,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有公式吗???

网友:
不能这么算哦,看面是不是还有元器件,有整个回路才能算的出来。

网友:
看后面是不是还有元器件,如果前面是5V,经过两个串联的电阻然后接地,电阻都为10欧,串联的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是2.5V,这个叫分压,所以要有整个回路才会有电流通过,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对的,所以没法回答。

网友:
这样啊,我说怎么找不到公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呀!!我以前修一个HP机器修好后风扇成5V了,不知道为什么。。换键控也不行,,后来没办法。。串联一个15欧姆的电阻就成3.8V了。。。大概是这样,具体记不清了。能讲讲为什么吗?郁闷中。。。

网友:
首先
你问的问题有问题?不能这样算的 负载多没有 怎么得出来呢!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缺少条件——负载的电阻多大。
现在我来给你讲一下怎么考虑计算,电路图及分压公式如图所示:

比如你用数字万用表测这个电路的空载输出,这时数字万用表的内阻就是R2,一般可达10MΩ,远远大于R1,所以Vo=5V。
如果你的负载电阻R2只有1Ω,那么Vo=5/11V,即0.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