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网卡驱动

楼主(2011-04-11):
今天接一华硕M51VA笔记本网卡驱动怎么装也装不上,在线更新BIOS解决

网友:
听说在线更新的风险很大,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网卡驱动怎么和BIOS弄到一起了

网友:
在线更新的风险是很大,是没有办法了才更新的,不是随便就去更新
BIOS的,我上次一台HP机子那个手写版的驱动装不上,后面也是更新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有得在线的话我都是在线的~!!哈哈~!!

网友(2014-10-04):
在线更新风险不是很大,只要你有备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