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z121 不能安装xp求助

楼主(2011-04-11):
sony tz121 不能安装xp求助

sony tz121  开机跳过vaio logo后进入xp时候 没有显示  ,换过内存一样,重新分区ghost ,ghost完后开始进入xp就死黑  ,换过硬盘 和ghost版本一样 ,后来换来一个有win7系统的硬盘开机入系统工作正常 ,在来重新分区ghost win7,又工作正常,在换ghost xp,又出现死黑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上基地查得此机 u 7500和北桥945GMS容易虚焊,但又想如果cpu和北桥虚焊引起死黑,那为什么在win7系统工作正常呢?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相同情况 ,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明显不能用GHOST的。。用安装盘试试吧。

或者带SATA的GHOST。。

网友:
用xp安装盘安装时加载完第一次驱动就死黑了

网友:
换一个XP系统试一下了

网友:
主板驱动别装 ,,,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得用SONY的专门的系统吧

网友:
分区问题吧?  我晕,,, 用什么工具 分的区啊 ?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忘记怎么解决了,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