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总结的新手在维修时注意的一些常识。

楼主(2011-04-11):
下面是我平时再维修中总结的一点小常识,一般的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说点特别和常用的、与新手分享下。老鸟可以绕道

1.指针在测量电阻时,每更欢一次档位。就因该重新对该挡进行校0.,测量时应该切断电源。

2.代换电容时要选用比原电容容量大的代用。

3.对地阴值测量方法: 首先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指向被测线路,读取表上的值

4.南桥旁边的晶振32.768KHZ频率,负责向CMOS和开机电路提供实时时钟信号(这个是主板上唯一的正波形时钟信号)

5.用万用表检测电容时,如果始终显示1,可能电容内部开路,也可能选的电阻档不合适。

6.电源管理芯片好坏判断:先测量输入脚有无电压,一般为5V或12V。再测输出脚和PG脚有无电压,没有的话则芯片坏。

7.时钟芯片的引脚中,连接电阻的为输出脚,一般标注是220或330. 连接电容或电感的为供电脚。

8.华硕主板上所有复位信号都有一个单独的芯片产生,常见的是AS97127,此芯片受控南桥。

9.CPU没复位,其他复位都正常,一般是北桥有问题。

10.主板不亮,I/O没复位,故障点一般都是南桥。

顺便交些修友,希望一起学习,一起成长,+Q376057772        (要有基础知识)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这些都看字就能懂,不用图片解释的

网友:
真的很错,过来看看。复习了。

网友:
对我很有用呀,我正找这方面资料,希望版主多发些呀,多谢分享。

网友:
回想了一下。

网友:
我正在找这样的资料呢,终于被我找到了,太好了,楼主太厉害了,能把一些维修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新手是很难得的,期待楼主有更好的帖子,

网友:
拿笔记下了,

网友:
记下,好好学习,以后维修犯错误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网友:
内容不错,值得记下来

网友:
记下了 学习老鸟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总结的挺好的,学习了,支持!

网友:
此类总结实用性强,对新手很有效!另外多讲一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很好 的,我也是刚刚学会,没想到你在发了一遍让我总结了下。很好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能更详细的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对我帮助挺大.谢谢..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对新手有帮助
谢谢LZ了

网友:
嗯  对新手确实很有用
、、、

网友:
顶顶,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希望分享更多经验。

网友:
还不错,可否再发点呢?

网友:
不错,学习了,能再深入的讲讲吗?

网友:
老师们...我想问一下:1500/6.3V坏掉了,现有2200/6.3V   和   1500/10V
换哪个合适点?

是容量大重要,还是耐压大重要?

菜鸟提问

网友:
内容很好 记下了   不过有错字哦       第三项   对地阻值   说成   阴值了啊

网友:
请教:问题一,替换电容是不是耐压值要相等或者高点,容量选相近的,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是这样吗?
         问题二,华硕的那个专用复位芯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判断好坏,能给出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这些经验太有用了,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
很好 对我很有用   我摘抄下来了 。 谢谢楼主 。

网友:
  学习了。。。很有价值。。。

网友:
整理成文档  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