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出现一条白色静态横条纹

楼主(2011-04-11):
液晶显示器在距离顶部1厘米左右出现一条白色静态横条纹,如果将桌面背景设置为全黑的图片则看不到,已排除显卡,确定是显示器出问题,求救!

网友: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出横条不妙了

网友:
额,今天店里也有一台这样的,,,     进系统前, 从中间分屏,2边明显不一样,, 进了系统,从中间 一条  竖线下来,,, 黑色背景下,,则 看不到了,,

       也很想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液晶面板坏了吗?

网友:
液晶板坏了

网友:
lg和dell的都爱这样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吧,横线好像不怎么好搞。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还是那样基本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真奇怪,这条横纹开机之后有时有,有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