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11AP 宽幅小子 短接测量电压正常 装机不亮

楼主(2011-04-11):
短接的时间风扇转 接主板开不了机 诊断卡也不显示数字 拿了个好电源短接 24针和4P什么的电压和坏的这个都一样 电源拆开无糊无黑 无维修痕迹 求指导

网友:
电容无鼓包

网友:
换个电源装主板上就正常启动

网友:
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短接的时间+5VSB 4.6V         接上主板不启动 +5VSB 4.0V          接上主板短接启动 主板上带个风扇 +5VSB 4.7V 正常吗

网友:
主板可能短路!形成保护。

网友:
换个电源装主板上 就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接上主板短接启动 主板上带个风扇 硬盘 CPU 内存 什么都不接 关电源的时间,滴,的响一声

网友A:
我遇到同一问题,后来找了一个同行号的,换了上顶上的一个变压器装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同一问题,后来找了一个同行号的,换了上顶上的一个变压器装上就OK了!!

是最大的哪个变压器吗?

网友B:
现在换了个 810平台 带硬盘 CPU 光区 用这个坏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电压都正常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了个 810平台 带硬盘 CPU 光区 用这个坏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电压都正常  为什么呢

这应该是电源负载能力弱了。靠,这种电源最麻烦了,我前几天给客户换的一个就是这样的,经常性第二天开机找不到硬盘。拿回来拆开看一个鼓的电容都没有。测吧,电压也正常。郁闷着那。不知从哪儿下手修。

网友:
哎 我用110W的电源都可以带起来的平台 这个额定230W的在弱也应该没问题啊 高手出来 解释下

网友C:
检查一下5VSB辅助电压和PGOK电压是否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5VSB辅助电压和PGOK电压是否太低!

+5VSB 一直是4.7V  PGOK不知道是哪个线

网友:
灰色的!那根线!

网友:
是灰色的吗

网友:
你先检查5VSB的二极管和电容,可能有坏的!电压高低,一般与光耦和那个TL431都有关系!

网友:
12楼说的应该是电源插头有问题!

网友:
电源不启动的时间 灰色的电压0 短接启动以后电压5.1V 用在810平台 各路输出电压都很标准

网友:
回12楼 插口没问题的 就是上AM2平台不启动 上810和848平台都没问题啊

网友D:
换5VSB滤波电容一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5VSB滤波电容一试呀。
5VSB 滤波电容,常见是否是那个 10V 470 uf 的?

网友:
对啊!如果还不行就到这里,看看我写的关于负载能力差的方法!http://www.91xiubbs.com/thread-227740-1-1.html

网友:
对。追一下线路,一般接在一个很大的整流二极管上。

网友:
待机电源带载能力差。继续修。

网友:
检查5VSB辅助电压太低了

网友:
daibincc
的帖子
是的最大的那个!刚好我有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mochou
的帖子
带负载,在测量电压问题就会出来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在848平台上 正常使用 测量电压 都十分标准

网友:
+5VSB 5.0V PG也是4.7V 都是在848平台开机状态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