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3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11):
今天修神舟笔记本开机掉电故障的维修,拿到主板后仔细观察,没发现有元器件明显的损坏,接通电源,测量CPU、北桥供电正常,怀疑是南桥有问题,用万用表对立接地测量USB两信号线的阻值在700左右,供电线也有电压,说明南桥基本是好的,用万元表短接电路,发现有一USB口处发热,仔细观察后发现USB口处被损坏,导致附近电路短路,找同样大小的USB接口更换上,开机正常,说明此问题是由USB口损坏,导致电路短路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仔细观察能发现百分之六十的问题

网友:
和IBM有些机子 挺像的

网友:
楼主是在用观察法修主板,不过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