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50笔记本怪病

楼主(2011-04-11):
一款DELL 415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两个内存槽若只插上一根内存,不管插在那个槽都能正常开机。若插上两根内存,一点开机键马上掉电,这时要是把屏线拔了,点开机键也能开机(能听到正常开机的“哔”一声)。真是很奇怪,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请各位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呵呵!疑难杂症呀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查一下吗,,

网友:
内存测试过,供电一切正常呀。

网友:
这跟插不插屏线有关系吗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有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网友:
查查是不是3V的问题噢

网友:
对电容不良可能性很大

网友:
请问是什么地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