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加电不显

楼主(2011-04-11):
         今天接一台华硕机子,独立显卡,加电不显。接可调电源卡,电流最高跳到1.4几,然后跳两下停在1.15,判断为显卡。报价开修。然加焊后电流依旧没有变化,仍旧不显示。然后拆机,电池放电,也不行。独立显卡拔掉后接电源,电流停在0.55位置。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待机3,5都有,北桥1.05,内存1.85,CPU  0.94,南桥1.5,基本都正常,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华硕的什么机器,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补充一点,这台机子开机键电压只有1.8V,而且开机键左边挨着的一个键按下也可以开机,待机测电压有3.3V,不解。就这么多,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看什么芯片组的了  AMD的加焊北桥  座子  换U   INTEL在做显卡吧

网友:
看下时钟与选通信号有没有,跳了两下应该是可以亮机了。最大可能是显卡与北桥了

网友:
其实修本也就是三板斧的事情,南桥,北桥,CPU座。

网友:
什么机器多不说。

网友:
说的好笼统啊

网友:
要说清楚机型 芯片组。这样便于别人好分析判断。看这机是否是二修机,二修机要注意人为的故障。

网友:
你看看做什么北桥看看

网友:
AMD的CPU 就先换个CPU试一下 0.5A应该是CPU都没自检

网友:
看看北桥和显卡之间的滤波小电容。。。

网友:
如果是amd 的cpu就换个试试,再就是要买显卡板了,换显卡都未必好的

网友:
型号A8J,INTEL的CPU,ATI独显。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在家发的 ,没有在店里很抱歉啊

网友:
这种一定要重做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