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版主能给个精华--3000块维修的加工中心主板

楼主(2011-04-11):
之前我也发了求助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909-1-1.html,在此感谢大家!
    这个主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亮机,很不稳定。不亮机时候为不跑CPU。我用波波在BIOS上测试过。

  目检没有发现有虚焊的地方,所以就加焊了北桥,加焊后连32.768都不起振了,32.768我也肯定搞过了。在也没有点亮过。订了10桥回来,这个桥下面的PCB很糟糕,换桥前还要上绿油。换了7个桥后。还是不行。还有3个桥了,自己要稳到点。。
在网上下了个EC 南桥的PDF。主板上这个32.768是到EC的,而EC的供电是正常的,EC在没有接电源由RTC电池供电,接
电源为5V供电,很是正常。换了EC也一样。32.768就是不起振。

后来没有办法在厂里找了一样的主板,把BIOS电池去掉后在上回去。好的这个主板32.768也不起振了,但可以跑码亮机,亮机后
32.768起振了。但坏主板在我没有动桥前32.768是起了振的啊,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有按不跑U的思路来修。
   测主板的各个工作正常,也没有对地短路,对着好的主板测了北桥周围的线的阻止很是正常。看来桥是做好了的。
   想了想,按着修本本,修台机得思路来修 这个主板。如果主板是好,没有上CPU的时候北桥应该给个指令给CPU。在好的
主板上找了很久才找到。对应坏的主板。都是正常的,有波形。

      目标转移到了EC,南桥,BIOS部分。对到EC,南桥,BIOS的PDF看看了供电,PG,RST很是正常。
    没有办法只有量数据地址线了,用波波仔细测了下BIOS,发现地址脚好像有一点闪波,后消失。按了按BIOS有时候还真的跑码了。
   用表量每数据地址脚的阻止。在测到20的时候发现明显大了200欧,反复测,是这里的问题。发现BIOS的PCB焊盘不良。

处理好后,通电,波形不断的跳变。

亮机,32.768也起振了。

  很是奇怪,为什么32,768在亮机后才起振呢。希望高手,解答!
  反复测试都没有问题,随时都可以点亮。
  当然,还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这个主板不设置BIOS用VGA可以进系统的。这个主板是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用的,显示屏跟控制
面板都在一起。主板的扩展槽接了个母板,再接的显卡到显示屏。不改BIOS设置在床子上进入系统花屏死机。

  改这个选项我以前还收2000块呢!
  这个主板的32.768也真的还没有搞懂。好主板没有加电,是起振的。把电池放电后,就不起振了。亮机后才起振。把我搞惨了
  还好收了3000块一张,修了2张。共6000. 其中一张是北桥虚焊了。 材料白白的花了400多。
  在此感谢大家。特别是宇光版主。

请问是人可以钻在里面的那个加工中心吗?市场价在100多万的那个?
象panasas 的一些网络存储交换设备的主板,也是要CPU跑起来32.768晶振才会有波形。但它的另外一个晶振是一定有波形的。
三千块钱多一点,就可以买到研华支持p4的pca6006lv主板和6114底板的一整套全新工控主机
这么老的板子还在用,这个厂一定很穷,也很小,老的主板再加上已开始维修,稳定性应该很不好,工厂停一天或出几次次品,损失是很大的,应该升级工控系统,现在的工控机很便宜的
32,768在亮机后才起振 -------------------------------------- 你的表有问题,测量不到电池供电时的波形.但当+5V供电时,该波形幅度更强,这时你的表就抓到波形了.
我有几条你那个板子上的 有点像内存的 东西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存

网友:
的确是个人才呀。。。。
  我先顶。。。。

网友:
羡慕楼主

网友(点评):
你可能是羡慕这个价格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介绍下这个板子是什么架构的吗,学习一下。还从来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去年在这个厂了找了30000块,最近几乎每个月都要修这种工业上的东西。以后多多跟大家学习,交流,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表示羡慕,这个厂子已经信任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辈子可能遇不到了  SOCKET7系列。

网友(点评):
山外有山,钻研技术的要谦虚低调。不过是X86架构的板子而已。板子坏到这种程度离报废不远了。厂里懂行的不多,加上设备管理的不科学,才有楼主的小钱不断。周立功那边出的小板售价越来越低,做老旧升级的公司也很多

网友:
不是很懂,看CPU有点像370  462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来看下,

网友:
原来可以收6000,怪不得486都要搞

网友:
晕倒,收得到这么多钱呀?

网友:
这个AT电源我还有个能用的。是我买的第一台K6电脑上面的,现在放在老家。

网友(点评):
老大,把你那个电源卖给我嘛

网友(点评):
是586的 那种电源吗 ?老家的床底下我还有一套呢。

网友:
这种老板能修好还是很要功力的。楼主V5。。

网友:
socket 5 是 586 板,用AT电源,没待机所以估计亮机才起振

网友:
这块主板按照之前楼主所说应该是FX芯片组奔腾架构。我记得应该是socket7第一代,那时候我刚好开始正经接触计算机硬件,我对它的下一代HX了解要多一些,成批的修过一次。
另外纠正一下楼主的错误,你文中的EC正确应该叫super I/O,即便是芯片生产商NS(现在已于TI合并)自己也是这么叫。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6点版主是没有睡觉还是起床了。

网友(点评):
版主有早起的习惯,呵呵

网友:
看来早期bios 是要手动设定

网友:
这种板买没有吗。3000也修。什么人都有!

网友(点评):
呵呵呵 工控机器里面的 和普通不一样的 除非你找的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记忆中intel的芯片是从tx开始才是bga的,楼主能弄到10片这样的“全新”老芯片倒是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华强北多得很

网友:
老板子啊、看着亲切,72线内存条不好找吧,我这30线的还有1条呢

网友:
想起来了,我说错了,在FX、HX之间还有个VX芯片组

网友(点评):
看来你都是从那些时代过来的,高人!

网友:
好好完啊,大家努力跟楼主一样发财吧:)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万用表内阻太低了,测量时导致了晶振停振了。你得买块好表。

网友(点评):
我还有一个波波呢,100M 32.768M可以测试出来啊

网友:
有相同的板对比,很幸福的事情呀

网友:
运气不错啊  我也想修工控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种AT电源我手上还有四五个呢,全是好的。

网友(点评):
兄弟,那个电原你有吗,我给你买了。价格你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电源是吧,我在东莞,你在哪?远的话就不好交易了~~

网友:
工控板有时非常难修,不过好在LZ有好板做对照

网友:
工控板有时非常难修,不过好在LZ有好板做对照

宇光 -2 重复发帖

网友:
我晕哦,超哥是越来越猛了哦,NB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AMD的吧,Socket7是指CPU插座规格。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是AMD的呢?intel的不行吗?

网友:
这么厉害,这么赚钱,羡慕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羡慕你收的价格啊。真的敢要价,也真的还有人出。晕

网友:
是有些贵了。直接买个板子还多少钱啊。?不行去淘宝一个也行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卖不到。还不说价格

网友(2011-05-11):
哎呀我去  人才呀!这么狠!   值得学习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让你好好学的时候你不学,看到人家挣钱你眼红,呸

网友:
那板子镶金了  那么贵

网友(点评):
这个主板,跟客户带来的价值很大

网友:
看看公司有没有这样的板。

网友:
高手真的很厉害,,请问EC是什么恩。。。我还不知道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见15楼,宇光已经说了。

网友:
维修设备上的主板才是赚钱的,不过要有把握才能干,太有风险了,还是敬佩

网友:
修这类板卡一般时间都是很紧迫的吧?个人觉得修这个包括修变频器等工业主板对判断力要求很高呀.修得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失去这客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这个客户,你如果短时间就搞定了,就收不了什么钱,他说,这个可能是小问题,一会就搞定了。要时间久,价格就高,这个老板犯贱。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谁都是这个心理,呵呵,昨天修个服务器,报价1000多,除尘就好了,对客户我也说了,你急要的我昨晚加班到3点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哈哈

网友:
386 的工控机 楼主什么地方 ,我们这里就是接不到工控机 ,上次好不容易碰到一笔,是程序坏了,,8051的 喊了1000元,客户买新的去了  我晕 呀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这样的修好 太是不简单了啊

网友(2011-06-13):
好东西呀,写的太好了,以前我也修过586,现在重要的是要有这种业务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

网友:
好东东~ 在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好办了~

cqlgdn -10 淡定

网友(2011-07-25):
修这种工控机的主板对技术要求高啊。厂家维修的话,更贵。楼主是高人来的。
尤其是这样的工控板,过了一定的年限。厂家都已经没有新主板。我们单位这试过。工控板坏了,厂家来换新的。要价1.5W。自己做出去修,5K。还得找得到哪应的配件。有些配件还得在别的坏板上拆下来!
收3K不算贵的罗。

网友:
没必要修这板子吧!!!!!工控机用普通台式机可替换的。工控机无非就是给外围件一个信号(通信口无非就是422、485或232,如果不是232口就加转接板啊),至于组态程序大不了就修改下通信端口啊

网友(点评):
可以换您也不能给他换,就算你成功换了钱从何来,白开水就有得喝,哪怕就算什么东西都不用改,直接拿一块台式机板来换就可以用了,也不用换,换了就啥都没有了

网友:
值得看看,学习学习。

cqlgdn -2

网友:
看来都是老人~\(≧▽≦)/~啦啦啦!!!!!!!!!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现在还能修好这样的板子。

网友:
老主板才考级别呢

网友:
示波器看那波形的频率也不是32.768的么。应该是正弦波啊。

网友(点评):
你要点波也可以 要正炫也可以。看自己习惯。

网友:
我瞧了  这里都是高手啊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是数控加工中心吗?做模具的?人在里面操作的那个加工中心吗?

网友:
看来要好好学习,我们学校里面几十台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还有各类数控设备,开来修这些东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网友:
看来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

网友(2011-09-20):
我也是修工控的 ,主板不装在机器上不能测试,没有ISA,PCI等插槽,非DOS,windows系统的,很麻烦。

而且没有好的板子可以对比。

不过碰巧搞好一块至少6000.

网友:
很多零件也买不到。头痛。

网友:
我可以拿到不少这样的东西搞,有技术好的可以合作来搞。

我搞不来。

网友:
后来出了最稳定的BX我也有过一块那个时代的电脑主板

网友:
堪称经典之作,版主够牛,小弟学习了

网友:
越老越值钱!

网友:
这样的板子,修的多了就发财了

网友:
v5 这样的板子不出高价都没心思研究了

网友:
这么好的价钱啊,怎么都要修拉

网友:
楼主真是强悍啊!一块板子收费3000银子 哥很是羡慕啊!什么时候也给我遇到一次也好实践下 捞点银子花花

网友(2011-10-30):
羡慕楼主啊 修个板子能要3000块 ,

网友:
楼主很强,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修个板3000。。。。比正常人多两个圈

网友(2011-12-06):
看来还是修工控容易赚钱啊。

网友:
修工业主板都上千,几百没人修的,原因是量不大修起费时配件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