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装光驱不进系统

楼主(2011-04-11):
HP DV9000 NVIDIA单桥,装光驱不进系统,拔掉光驱就可以进系统了;但进系统后网卡不能认到。
后面开始测量光驱接口对地阻值,都是OK 没有问题;再没办法,开始加焊桥,焊完测试OK!

哈哈 大功告成

网友:
不是吧?单桥的板怎么还有南桥?

网友:
我自己理解错误了,不好意思。一般有时系统有问题也有出现这种故障,上次修台ACER的,做个显卡,做完显卡拿硬盘GHOST系统进去测试没问题,把整机装起来就进不了系统了,后面在网上查了下资料,也有人遇到这种问题,要一步一步装系统才没问题。

网友:
这个桥 什么稀奇古怪的都出

网友:
是南北桥显卡集成一个的,哈哈

网友:
一步步装系统是不是安装版的系统呀

网友:
那是纯净版的系统,和GHOST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