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大电流,难惨的维修

楼主(2011-04-11):
NB是915PM SB是FBM,显卡是X300的
前天接到一台HP6230机器,客人拿过来,我加电大短,我心大多数知到公共短路了。点于是给客人讲要拆机查一下,经客人同意了,我叫小弟们拆开了,我笫一步公共点185短路了,还好35V没有短路,但18对地了,查NB对地阻止也不正常,心里有底了可能是NB坏了,先谈好价格后,二话不说就放在烤箱里面,烤上,怕板子变行,烤了二个多小时拿出来,放在BGA上先拆掉NB,拆了NB18电感对地不短路了,但阻止还是不正常只有60多,只要打开图纸,查相关的电路,发现在Q527是一个18518V 旁边还相联的一电容C790阻止也只有60,因为很多主板公共点电容爱坏,我拆掉这个电容还是一样,只好没有办法量一下Q527这个MOS管,哈就是他阻止正反都60多,不用多说拆了找一个6612A的一样的,因为这个MOS6612A,我之前修一个ACER就是没有换一样的6612A烧了我一大片,从那以后我就看只要是这个6612A我不能乱换了呵呵!问题总算找到了。上BGA机上一个全新NB,做好后,通电一试,显示HPOK了,心里非常高兴,
人高兴有时也会反常,因为机器二条内存条装好后测试发现不过内存,我拆了内存一条条的试,有一条坏了,可能就是185加在18V的电感上了,不坏才怪,哈哈打电话告诉客人,在没有问题通知客人取机,客人很快就过来了,高兴拿了回去,没有一天他回来了,一样的大短路了,我心开始想,是不是又烧NB了哟,还是让他们拆开,一样公共点对地,我查NB18V电感阻止正常,不是这边问题,顺着公共点一个个找,发现显卡上管是Q12对地了,拆掉了,公共点不短了呵呵,问题又找到了,MOS管还是用6612A的,找一个一样的上了可以通电了,心想问题总算找到了,上内存一试,看电流能显示了,上屏局然还是不显,上测试卡,跑D1 D32629有点急手了,思路还是清析的想可能是不是大电流把屏供电也烧了,查有电压,我用示波器X分信号,没有,说明还是主板没有发出信号,目标放在显卡上了,刮掉红胶,加焊一下还是一样没有显示,在订了一个全新显卡回来,做上去一试,OK又向上次显示以然那么完美的HP
这次在我在想是什么问题会让这里出问题,我只好让客人把电源拿过来,本人有一个习惯不是原装电源先用表量了OK才上机器的,我一看代用的电源我没有上笔记本,有表测了一下,38V了,哈哈有时多想也是正确的,要不这机器我想又会烧,*脏话*电源坏了烧了,我气死了,告诉大家客人有时的话不能相信的。可能上次也是电源也烧的。叫他换电源,不换我就不保修了
本人在私下分析一下,如果我不换这个Q527后果是怎样,我想185加在18V的电感上,我想我上多少个NB都会烧是吧,请高手解答一下,如有误的地方请高人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万分
我都有了一年多没有修笔记本了,之前我有技术员,现在回家的都回了,请假的请假,只能自已做了,所以有经典的我发上来,白天没有时间发晚上才有空,

网友:
不错呀,怎么查X分信号呀?分享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形,看是否有没有跳变,不过我没有拍下那照片要是拍了可以发上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说 的X分信号是指控制屏的LVDS模块的接收和发送信号吗,

网友:
恩这个深有感触的,客户永远不怀疑他自己有问题的,而且永远都不会说实话,或者不知道那些是重要的,只有靠自己去仔细询问。

网友:
还有修机子不拿电源的

网友:
我们也时也不要电源,但是,这机器烧了一次。加上我修机修完都得要在查一下,还有那里有问题,是否还有问题,所以我90%都知到电源出问题,现在电源价格,低,贷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到,不过那电源客人才买1个月左右吧

网友:
哈哈 我也修到点适配器到29V的 老是大短路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时烧一大片吧,有时好的话就坏点电容就好了

网友:
修的有点波折哦,修好就行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大电流的,一定要记得测下适配器输出。上次我接的一个V3000的烧坏很多,直接换了板,不过两天又坏了。还好只烧了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等东西。搞好后测适配器输出电压,30几伏。
现在劣质电源太多了。

网友:
是的大家以后多注意一下,我相信没有多大事了,呵呵

网友:
有同感,好多客户从淘宝上看到几十元的电源。好的电源没人买了

网友:
难道主板上没有过压保护吗,上次修到一个T6的,

拿店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到家就不行了,

后来一查。原来是适配器坏了。电压到28V 了,

还是IBM质量过硬啊!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太多了,真的,有时不小心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太给力了  38v多  没烧糊

网友:
板子放了烤箱里烤过之后就不变形了么?学了一招。真真的管用,楼主?还有别的注意事项吗?

网友:
一波三折。。传说中的电源烧本本原来如此。。
这机器楼主修的有的亏了。。。。

网友:
往后批适配器时一定要批质量好点的,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时修东西没有钱赚还是要修,客人不过还说你收了他那么多钱,还没有给他修好,呵呵。难做呀

网友:
这算修两次吧,,,,,收了几次的钱?

网友:
应该是收一次钱吧,划算吗,换两次桥,呵呵

网友:
做维修你还怎么说有时不好说,但客人他心里清楚,只收了他一次钱,没有楼上你们那边好做,呵呵

网友:
如果用的是仁宝的电路会不会也会烧这么多东西呢!大家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