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0求思路!!

楼主(2011-04-12):
我有一块l-845e的联想精英板子跑C0 座子加焊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 但是最开始有一次只有一次我看到跑了C1的然后断电了 我以为是座子虚了就加了一次焊结果没好 刷bios也没用!!老火中!!! 不知道是内存供电问题还是cpu的IC出问题了 求思路!!!
刷BIOS

网友:
你确定你的BIOS芯片座没有问题吗,最好是把BIOS直接焊接到主板上,精英845的板子我也修过一样的故障,是CPU座虚焊,压座子能跑码,你可以试试,不一定每一次加焊都能成功的!!

网友:
CO查内存供电,有时也是座子虚了,有可能没有加焊好

网友:
搞定没有呀!!结果咱样,说下!!

网友:
精英的板子、代码跑C0大多都是座子的问题、特别是给品牌机代工的板子、最容易虚焊!!!

网友:
我有一片是V星的845PE,压座子跑数正常,加焊了两次,现在干脆不跑了。

网友:
座子很麻烦的。。我师傅焊了几次直接报废

网友:
C0,CPU 没工作,可能是你座子没有加焊好,BIOS的问题的话一般大多是d0。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这个代码我也出现过。在网上查C0故障提示 1.换IO 2 U虚焊。。还有其他忘记了
结果换了IO 故障排除。谈原理 不会 瞎修弄好了。希望能带给你点头绪

网友:
是啊 多加焊机次式 感觉还是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