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Z99D 显卡板 图纸

楼主(2011-04-12):
如题
谢了!
机子现在是插显卡板掉电保护,不插没事,测了显卡板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没有重新做一下显卡试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试了
不过今天修好了,我找了个一样的板,发现一个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三极管的标号是多少啊?还有找着显卡板图纸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号我到没注意,阻值应该无穷大,但就几十了,换了就好了。
图纸估计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找图纸,可就是一直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