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DNS填网关好还是真的DNS好????

楼主(2011-04-12):
请问一下高手,DNS填网关好还是真的DNS好,也可以填写电脑的IP吗??高手指点!!
无法清除DNS缓存
DNS服务器

网友:
DNS是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地址,不能乱写。要么设置为自动获取,要么写你所在地区的DNS.乱写的话,无法正常使用IE.

网友A:
自动获取比较可靠,尤其是要在不同网络环境中移动使用的本本。

网友B:
dhcp正确使用效率高

网友B:
如果你的网关带dns缓存的话,填网关ip还是不错的,不必每次都从主dns查询

网友(2011-05-13):
我个人认为网管,稳定点

网友(2011-06-16):
填真实DNS。填这个不光是为了上网,还有解析速度的问题,还有就是避免令人讨厌的电信广告。我一般填GOOGLEDNS、OPENDNS。实在不行了,才打电话问电信当地的DNS是多少。